[求助] Calibre做LVS提取版图网表时出现了很多开路的问题,求助各位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28):
各位好,当我用PR后的GDS文件做LVS时,版图提取网表发现出现了很多开路的错误,错误的意思就是在两个位置出现了同一个net的名字。查看版图发现原来在Encounter中不同大小写的net,导出GDS版图之后都变为大写或者都变成小写了。在virtuoso中我已经设置了大小写敏感,lvs规则文件也都设置了大小写敏感,求助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导出来后做了修改?然后注意在PR时候添加的电容Filler不要删除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出来后,没有修改啊,什么是Filler电容啊?谢谢!

楼主:
提取错误

提取错误
回复 网友B:

网友:
从第一幅图看  应该是网表和版图的mos管叫法不一样。得改掉。

网友:
rule里定义的提出的管子叫“P18”,cdl里管子叫“P”
对不上,把rule或者cdl随便改一个就行了,
或者在LVS rule里加一句话,MAP 啥啥来着,忘了,
在svrf(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那个pdf里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