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及以上设备同时插入,USB是如何枚举的??

楼主(2013-04-28):
刚开始接触USB,问个小问题,两个及以上设备同时插入,USB是如何枚举的??协议里面在哪地方有说明?

网友:
不是很理解你的问题。两个设备同时插入是指什么情况,两个USB口?
每个插入的设备都要经过Default状态,就是通过地址00h和主机通信,两个以上的device枚举,肯定会有先后次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两个同时插入到USB口。那么Host怎么来安排枚举呢?先后顺序是怎么安排的?协议中有交待这个么?刚接触USB,对此比较生疏,望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在协议里看到相关内容,设备的插入对主机来说是一次中断过程,这个可能涉及到主机的中断响应机制吧!不知道这个和USB协议相关性有多大,你可以在host相关章节找找看。

网友:
处理完一个再处理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