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lab2007 中如何高亮关键路径

楼主(2013-04-28):
弱弱 问一句在dc lab中Highlight the critical path using Ctrl-h 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工具栏Create Path Slack Histogram --> OK
在出来的直方图里选择最左边的一条,然后在右边的一列路径里选择最上边一个,就是关键路径,选中之后在原理图里就会被选中,然后选择Hignlight --> Seleced,或者Ctrl+ h

我也是新手,上课做实验室自己整的,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感谢啊,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