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转milkyway

楼主(2013-04-28):
各位大神,这里想请问一个问题,在做gds转milkyway的过程中,怎么加入port信息呢?
Milkyway怎么加入?ICC的create_macro_fram怎么加入?ICC生成的macro读入后
initial阶段报找不到网表中定义的电源port的错误,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在生成FRAM时定义:
deSetCellPortTypes "Library_name" "cell_name" '(
("VDD" "Inout" "Power")
("VSS" "Inout" "Ground)
) #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追问一句,ICC在通过CEL生成FRAM的时候如何加入port信息呢

网友:
自己写一个含有port信息的文件,然后source进去,内容基本上和二楼的一致,
再把信号port的名字和方向也写进去,看一下milkyway的user gui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候sindo san

网友(2014-01-16):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一点怎么转换吗  就用Milkyway工具吗?拜托了  很苦恼  谢谢了

网友:
我是用astro转的。

网友(2014-10-31):
回复 楼主:

   milkywaynew?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