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太快的疑问

楼主(2013-04-28):
hi大家好,在做LDO瞬态响应仿真时遇到点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

设计的LDO在50mA的电流pulse下的瞬态响应如下:
首先感觉就是大电流出现和消失的瞬间,Vout都没有过冲,跟经典的瞬态响应图不太一致,此时的电压drop仅在3mv以内!有点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啊,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检查了一下,此时的buffer(source follower)级的电流为7uA。
如果将buffer电流减小为1.4uA,则才出现了经典的瞬态响应图如下:

50mA负载下的闭环带宽为8.2MHz,那按照林肯莫拉给出的公式,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什么LDO能如此快速的响应呢?
我用的是0.13um工艺,此时power管的长宽比为2800um/0.12um(寄生电容才2.25pF!!)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寄生电容小了,7uA的slew电流都能使LDO快速的完成瞬态响应。有点不太敢相信这个仿真结果啊,请大家指教!

楼主:
按照林肯莫拉的理论,大电流产生和消失的瞬间,由于PMOS管的未完全导通和关断,导致了overshoot,那么如果环路响应时间够快,同时slew rate的影响也被弱化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存在overshoot的问题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大家指点啊!

楼主:
有没有前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我猜是buffer(source follower)级的电流为7uA时,此时的闭环phase margin=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 PM90度就不会有overshoot?

网友:
回复 楼主:

    瞬态电流上升或下降沿时间是多少?我看图好像是1uS吧,如果你用的结构是中间插buffer的,应该是这样的,没有问题,因为响应足够快嘛.
我想知道这个瞬态电流的时间只是估计出来的吗?清不清楚实际负载瞬态电流有多快,要是10nS还能跟得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按照林肯莫拉的理论,计算一下t1, t2,t3,t4, undershoot和overshoot, 除了t1和undershoot对不上,其它都能对应上,所以就不确定是不是对的。
另外,如果10ns的话,的确是响应跟不上。

现在很关键的问题是只要稍微加大buffer级的电流,瞬态响应就像第一幅图一样了,虽然感觉很好,但是就是总觉得对自己的设计不可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林肯莫拉的理论能分享一下吗?有电子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他的PHD论文,你在网上搜一搜就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文名是什么?

网友(2013-07-01):
是片外大电容的么?如果是轻载至重载,PMOS源极跟随的静态电流并不是对功率管的放电电流,实际上远大于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