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有些文章上说chopper后的低通滤波器只可以滤掉低频噪声的一部分

楼主(2013-04-28):
请教,
1)为什么有些文章上说chopper后的低通滤波器只可以滤掉低频噪声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按道理说,只要chopper的频率足够高,低通滤波器足够窄,就可以滤掉所有的DC offset 部分。
2)英文中的ripple和spike 在涵义上有什么异同。
3)为什么chopper后加低通滤波器的结构被称为是窄带chooper.
在被称为宽带chopper的 chopper stabilized OP chopper 中,内置的滤波功能不也可以说是窄带的么?

请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还没出现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参考Rong Wu&Kofi Makinwa 的Springer的那本书,书名忘了。

网友(2013-11-13):
ripple是纹波,是DC/DC电源变换器的固有属性。比如dc/dc降压电源,就是通过不断的开关上、下管,得到一个周期起伏的折线。这个折线就是输出电压。折线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幅值差,就是Vpp,也就是电压峰峰值。

楼主:
ripple是纹波,是DC/DC电源变换器的固有属性。比如dc/dc降压电源,就是通过不断的开关上、下管,得到一个周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22-09-03):
求助宽带chopper的文献

网友(2024-04-12):
问题一,滤掉低频噪声一部分而非全部,有没有可能是滤不掉1mHz到1Hz之间的噪声

网友(2024-11-26):
从makinwa那个ppt理解,spike是开关切换造成的电压跳变,ripple是offset和噪声在f_chop下的残余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chopper后的波形经过傅里叶变换可以得到很多频率的波形,频率高的,幅值也越高,所以低通滤波将高频成分滤除,剩下低幅值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