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ametric Analysis导出的脚本如何添加保存仿真数据的语句?

楼主(2013-04-28):
导出的脚本如下:

~~~~~~~~~~~~~~~~~~~~~~分割线~~~~~~~~~~~~~~~~~~~~~~~~~

ocnWaveformTool( 'wavescan )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usrtmp/lixy12/simulation/VCO_Sim/spectre/config/netlist/netlist")
resultsDir( "/usrtmp/lixy12/simulation/VCO_Sim/spectre/config" )
modelFile(
    '("/home/lixy12/VCO_HPLL/UMC_18_CMOS/../Models/Spectre/MM180_SPECTRE_MAIN_V142.lib.scs" "tt")
    '("/home/lixy12/VCO_HPLL/UMC_18_CMOS/../Models/Spectre/MM180_SPECTRE_MAIN_V142.lib.scs" "diode")
    '("/home/lixy12/VCO_HPLL/UMC_18_CMOS/../Models/Spectre/MM180_SPECTRE_MAIN_V142.lib.scs" "bjt")
    '("/home/lixy12/VCO_HPLL/UMC_18_CMOS/../Models/Spectre/MM180_SPECTRE_MAIN_V142.lib.scs" "res_typ")
    '("/home/lixy12/VCO_HPLL/UMC_18_CMOS/../Models/Spectre/MM180_SPECTRE_MAIN_V142.lib.scs" "mimcaps_typ")
    '("/home/lixy12/VCO_HPLL/UMC_18_CMOS/../Models/Spectre/MM180_SPECTRE_MAIN_V153.lib.scs" "tt")
    '("/home/lixy12/VCO_HPLL/UMC_18_CMOS/../Models/Spectre/018-rf-v2d4-control.scs" "")
    '("/home/lixy12/VCO_HPLL/UMC_18_CMOS/../Models/Spectre/MM180_RES_V111.lib.scs" "res_typ")
)
analysis('pss ?fund "3.1G"  ?harms "11"  ?errpreset "conservative"
  ?tstab "400n"  ?oscana t  ?p "/A1"  ?n "/A2"
  ?restart "yes"  ?maxstep "3p"  ?method "gear2only"  ?tstabmethod "gear2only"
  ?ppv ""  )
desVar(   "CAP4" 0 )
desVar(   "CAP3" 0 )
desVar(   "CAP2" 0 )
desVar(   "CAP1" 0 )
desVar(   "CAP0" 0 )
temp( 27 )
paramAnalysis("CAP4" ?values '(0 1.8 )
  paramAnalysis("CAP3" ?values '(0 1.8 )
    paramAnalysis("CAP2" ?values '(0 1.8 )
      paramAnalysis("CAP1" ?values '(0 1.8 )
        paramAnalysis("CAP0" ?values '(0 1.8 )
)))))
paramRun()
PSS = harmonic(xval(getData("/A1" ?result "pss_fd")) '1)
plot( PSS ?expr '( "PSS" ) )
~~~~~~~~~~~~~~~~~~~~~~~分割线~~~~~~~~~~~~~~~~~~~~~~~~

Parametric Analysis里面设置了5个扫描变量,CAP0~CAP4,每个变量均取两个值:0和1.8,因此总共仿真32次
PSS分析的结果如何保存在文件里面呢?保存语句应该添加在哪个地方?
试了好多次都是报错,要么直接报错,要么仿真第二次循环报错,要么是结果保存不了。

网友(2017-04-28):
楼主解决了么 我现在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求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