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下图0.18普通CMOS工艺能不能接13V!

楼主(2013-04-29):
如图0.18普通CMOS工艺,1、二极管的正极能否接负13v电压,还有接了会不会击穿阱和衬底。2、在负极接13V电压是否可行,会不会使阱和衬底之间击穿。还有如果大神知道接高压会导致其他后果,希望能详细说明,谢谢了!

网友:
那你要查,BVGS BVDS的值了 据经验看BVDS不会超过4V如果是纯CMOS工艺.

楼主:
只有1.8V和3.3V的mos管,工艺中也有bipolar层次但不知道能抗这个电压不。

网友:
唉,这个我就不了解了。 你需要问问foundry了

网友:
0.18普通CMOS工艺 只有 1.8V 和 3.3 V 器件。我们现在用的是 EFLASH 工艺 耐压可以做到 12 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没碰到过!应该不行!

网友:
标准工艺里的N阱掺杂太高,达不到你的耐压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IS工艺可能行得通不?

网友(2013-06-12):
楼主要做SPAD吗

网友:
为啥要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计新器件

网友:
这个构造的器件就是为了雪崩击穿时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