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的drawing grid有关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29):
是这样,工艺要求drawing grid是0.01,但是design rules要求Min/max via  size 0.45 x 0.45。。
然后自带的库的Via模块的metal长宽也是0.75的,因为是按中心点放置,所以Metal层也好,Via层也好,边界都是在两个smallest grid的中间,
请问这样是没问题的吗?用的CSM_0.35。。
确实是很2的问题。。第一次做版图,万望指教。。

网友:
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器件一般不都是以中心为基准点放到版图上,via模块为例,它的长度是0.75,那么中心到边界的距离不就是0.375,
而drawing grid为0.01,中心放在(0,0)的网格上,那么这个via边界就在0.37和0.38之间的位置,没有在网格上,因为这个via的长度0.45的要求也是design rules给的,就是想问这样放置可不可以..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_<
一直在为这个担心...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工艺要求grid是0.01,不在grid上应该是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就是担心这个..万一因为这个流片不行就悲剧了..找老师去问问工程师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