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bus naming style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Warning: /data/smic18: bus naming style _<%d> is not consistent with main lib. (MWNL-111)请问该警告需要管吗,如何修改?
create_mw_lib 的时候加上-bus_naming_style {_<%d>} 仍然无法解决。
main lib指的是什么?是新建的milkyway library 还是taget library?
感谢!!!!!

网友:
不要<>  , 要 []
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试过了,刚开始默认就是[ ]的,出现警告之后才改成< >,结果还是有这个警告

网友(2013-11-0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是netlist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求解释啊

网友(2020-06-2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