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 TCAD nmos击穿仿真

楼主(2013-04-29):
小弟初学。比如写了一个nmos 。仿漏极击穿的时候比如设置curvetrace  curr.cont end.val= 1e-2 contr.name=drain mincur=1e-10 nextst.ratio=1.15 step.init=0.05 mindl=0.05
用tonyplot查看的时候 X Quantity是选Drain Voltage还是选择Drain int. Voltage啊?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求帮助。谢谢了。或者告诉我文档在哪。tonyplot的文档display没讲到这个。泪流满面有木有.......

网友(2013-07-21):
回复 楼主:

如果在仿真器件的电极上设电阻时,这两个参数会不同,否则二者应是相同的。一般就用Drain voltage就好了,避免误解。

网友(2013-09-13):
正 在学习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