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如何测电流

楼主(2013-04-29):
cadence使用终端测电流时显示:xx端口is not a kept output。这宗情况怎么办?

网友(2013-07-17):
一般系统不会默认保存电流节点,所以需要自己去存取!!

网友:
不要点一根线,点一个节点就可以了,这样测的就是电流了

网友(2013-09-04):
Check Save all options of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网友(2013-10-09):
用probe是吗?听同事说起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B:
ADE——》output——》to be saved,去选择要存的对象,线对应电压,点对应电流

网友(2017-10-23):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正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8-01-19):
回复 网友B:

    对我这个萌新帮助很大哎,谢谢!

网友(2018-09-24):
回复 网友B:

帮助很大

网友(2020-07-16):
加入iprobe,Tran的时候分别点iprob的两个端点。

网友(2022-03-15):
对于初学者来说,太感谢了

网友(2023-03-19):
引用 网友B:
ADE——》output——》to be saved,去选择要存的对象,线对应电压,点对应电流 ...

太棒啦,我虽然不是这个问题,但是确实要save一下才能输出波形,谢谢大佬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B:
ADE——》output——》to be saved,去选择要存的对象,线对应电压,点对应电流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