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讲解 dnw18—ckt—rf 管子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3-04-29):
麻烦各位跟小弟讲讲,这这管子怎么接法,看不太懂···,谢谢各位!

网友:
通常第五隻腳要接 circuit block 的 VDD

楼主(2013-06-11):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在画这管子版图时,
跑DRC时,出现  ,两条紫色全之间,您知道怎么画版图吗?谢谢

网友:
在其中加M1-NW的过孔,接高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再请教下,打孔是不是只能一个个的打,我打M×N就会报space 0.28um is array which is Greater than 4×4?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你按 O 添加过孔的时候,改一下间距就可以了。过孔数目超过4X4孔与孔之间的间距要加大。
具体改成多少,你用标尺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