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现在FPGA前段设计是不是主要是设计IP核??

楼主(2013-04-30):
最近看了一点FPGA的知识,感觉现在FPGA设计就是设计IP核,然后挂到总线上,是不是?求有经验的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其实做数字都差不多,ASIC也这样

网友:
现在IP核都是设计好的

网友:
应该是将现成的IP按需求总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我们做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回复了我的两个帖子,比如我们要实现一个现有IP没有的功能,我们还是要create peripheral来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IP,挂接到总线上对吗?

网友:
IP确实有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设计需要自己完成的。你做SoC的话,IP不一定挂上去就能用,有很多借口和控制是需要自己做的。

网友:
如果是数字系统的话,主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数据处理(各种算法,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各种编解码),一个是做协议,类似PCI、CAN等等,不过现在一般有总线控制器,这个就和你说的差不多,所以你需要自己的逻辑,把数据按时序送入总线,再把FPGA挂到总线上。
反正,FPGA真正的意义在在于数据的处理和传输,就是一个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anks!!!!

网友:
在一般的芯片设计公司(不专业做FPGA开发的), FPGA 一般是数字前期的验证, 验证通过后在转向做ASIC ,因为做AISC 一次的流片费用比较高。

网友:
个人觉着,FPGA是面向产品吧?ASIC才是做IP核

网友:
其实做什么都一样,做精难

网友:
FPGA用途多着了,你说的是用来验证IP的,或者是用来做ASIC的的验证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信号处理方面也有用到FPGA。ASIC、FPGA、DSP在这方面都有用到,各有优劣。ASIC适合特定的产品,但可升级性和灵活性都不高,DSP具有较强的算法处理能力,编译调试也比较简单,但是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算法才适用,并行性很高的并不适应。FPGA灵活性和并行性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仔细看了你的帖子,又查了一些资料,我说的好像是SOPC方向,主要还是基于FPGA的上层应用。前段时间看了些FPGA的知识,觉得不是我以前想的那样,有点失望,原来是我孤陋寡闻了,现在又有动力了,谢谢你,也谢谢所有回复我的帖子的同学。

网友(2015-05-07):
也算是在开发IP核吧,先FPGA验证,然后搞到IC上,就是这样,各种逻辑呀、时序呀、Timing呀、Power呀balabalab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