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电流镜的mismatch误差如何计算

楼主(2013-04-30):
教材里讲的一般都是1:1的电流镜,并且只是镜像一次,可以通过ΔI=gm*ΔVth + Δβ/β * I 求得;
那么如果是1:N的电流镜,且只考虑ΔVth的mismatch,那么ΔI又该如何表达呢?

如果不只镜像一次,比如先通过NMOS管镜像一次,然后再通过PMOS管镜像一次,两次镜像后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相比,ΔI又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可以按照数理统计方法求解.把每个管子看成服从高斯分别的某一个样本.
1:N 的失调是(1/sqrt(2))*sqrt(1+1/N)*sigma

网友(2019-04-15):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数理统计方法求解.把每个管子看成服从高斯分别的某一个样本.
1:N 的失调是(1/sqrt(2))*sqrt( ...

根据这个公式,N越大,失配就越小,按理说比例越高,匹配就越不容易呀?失配就更大才对。这是为什么?

网友:
平均起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