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DO输出可调问题

楼主(2013-04-30):
我想请问下LDO输出可调,除了改变电阻分压比还有其他方法吗?我要设计的LDO是1V-1.8V可调,能实现连续可调吗?我想到的方法就是改变分压比,通过MOS并联掉不用的电阻,这样的话提高精度就需要很多电阻和并联MOS管。这个是用在和DC-DC共存的,因为DC-DC输出是1-1.8V,所以LDO也需要这样。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
除了改变反馈电阻外,当然可以改变EA输入另一端的基准电压。不过,通常还是改变电阻。我不知道你说连续可调是什么意思。 一般用几bit寄存器过来的数字信号分档位(4/8档等);另外有一种是通过反馈电阻外接,改变电阻值大小做到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