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3-04-30):
50资产
为什么我的avr单片机的spi串口只能发送一次数据,就是spif只能置位一次?各项配置都没问题程序如下
#define Select  CLRBIT(PORTB,PB2)
#define UnSelect SETBIT(PORTB,PB2)

uint8 SendByte(uint8 Order)   //单字传送
{
uint8 clear;
Select;
SPDR=Order;
while(!(SPSR&(1<<SPIF)));
clear=SPSR;
UnSelect;
return SPDR;
}

void Port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uint8 u8_Data[3];
SPCR|=(1<<SPE)|(1<<MSTR)|(1<<SPR1)|(1<<SPR0);
DDRB|=(1<<PB3)|(1<<PB5)|(1<<PB2);
DDRC=0xff;
PORTC=0XFF;
// Select;
// Reset;
// _delay_ms(1);        //选中并复位
// UnReset;        //不选中,不复位
// UnSelect;
SendByte(0xff);
SendByte(0xff);
// Command(u8_Data,0xFF,0xFF,0xFF,0xFE); //发送同步指令
}

楼主:
跪求大神相助啊

网友(2013-08-31):
先用LA抓下波形,看第一个字节有没有真正的发出来。

网友(2013-11-08):
有可能是你的SPI时钟频率设置高了,降低时钟频率试试。

网友(2013-12-08):
是不是要clear 中断标志位 ,是循环发送还是中断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