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有帮忙看看的吗?verilog

楼主(2013-04-30):
删除帖子

网友:
能不能将X。Y串行输入

网友:
很奇怪, 你把上面的两个模块a位置调换一下, 可以看出
这是X/Y并行的两组逻辑,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知道你为啥要交叉着画)。
能不能合并, 就要看X/Y是不是需要并行处理。
不是的话, 就做个输入MUX控制就行了。

网友:
X、Y、Xout、Yout都是1bit数据吗?是的话考虑简化

网友:
这个就看是不是在一个cycle里需要计算X/Y的输出;如果不需要就可以公用这几个模块;就是时分复用

网友:
就按MIPSGREEN说的, 在输入端加一个选择信号, 分别选择X Y 作为输入 搞定

网友:
就像上面的建议一样用二选一选择器就可以的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分时,频率相加

网友:
合理切割操作,做成流水线就行。3个latency之后就可以用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這是乒乓的架構是媽?

网友:
这是面积vs速度的典型例子

网友:
x和y根本没有交集呀,你画的图没错吗

网友:
就四个字“分时复用”

网友(2013-06-05):
回复 网友A:

   顶,分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