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hspice_vD-2010.03出现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3-04-30):
大家运行hspice_vD-2010.03时出现这种问题没有啊,Cadence/synopsys/hspice_vD-2010.03/hspice/GNU/linux/gcc-4.2.2-static/bin/gcc: Command not found.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求解答,急!!!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解决,重新安装了一遍,把GCC文件替换到该目录下,就好了。另外把license也替换了下,hspice 运行正常了,大家多多参考。。。

网友:
我一般的做法,是安装hspice 后软链接hspice的gcc到系统的usr/bin/gcc 这样一般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