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nalogLib 里面的switch为什么用不了啊

楼主(2013-04-30):
想先在仿真中对功率点A供电1.2V,100us后才断开这个供电,我调用了switch这个器件,结果设来设去也仿真不出这个功能,就像switch两边根本不能连起来。因为要流过大电流,用MOS的话比较难实现低导通电阻,而且大尺寸MOS的话会引入寄生电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1,开关阈值设置
2,导通电阻、关断电阻设置
3,开关控制信号
4,具体线路是啥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分别是线路, switch和控制电源源的设置,VOUT是一个DC-DC的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sistance"选项里没有阻值,光有电流但形成不了电压呀!那这个开关是不会导通的.
    你知道"open voltage"和"closed voltage"选项是什么意思吗?是指的小于"open voltage"情况下,开关不导通,电阻为1T,
    越接近"closed voltage",开关电阻越小,直到1u,你的设置里"open voltage"应该小于"closed voltage"吧?

楼主:
谢了,原来我还接反了,右边的才是控制电压输入端,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08-07):
问下,你这个switch能导出cdl网表吗?我这边试了导出的spectre网表可以,但是导cdl网表发现没有switch这个器件的

楼主:
试了下,不能导出cdl

网友(2013-09-11):
那这么说来,控制端应该接电流源而不是电压源是吗?

网友(2018-08-10):
调用switch这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