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第一次跑icc lab,需要设置icc lab中的setup.csh 吗?

楼主(2013-04-30):
求经验人指导!
因为我第一次跑icc lab,导入risk_chip.mw出现问题,导入不了。请问各位,原因可能在哪儿?这跟没有设置setup.csh有关系吗?

网友:
菜鸟 不懂 lab啥意思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会不会是没有milkyway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 楼主 lab是啥意思?新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4-05-15):
借用别的帖子的回答:把CEL文件夹里的placed_1改成placed:1...几个都改了就可以了。
我按这种方法试过了!

网友(2014-08-31):
应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