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超声波测距离不稳定

楼主(2013-04-30):
我用超声波测量距离,有时候会不稳定,力障碍物还有几十厘米的时候,就会跑出个10厘米左右的距离出来,但有时候测又挺准的。还有就是在单纯测距离的时候不准,但是吧全部程序整合进去后,就会出现这样不稳定的情况,求帮助

网友:
可能是几个模块之间的交叉影响导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超声测距
http://www.shoulder1209.com/huolankeji/item_1012812_0.html

网友(2013-06-16):
先排查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比如超声波探头是不是不稳定,软件看算法有没什么缺陷?

网友(2013-09-14):
两个发射源之间也有些影响。。。。

网友(2014-10-24):
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你的超声波传感器发射和检测不稳定。要么是你电路检测部分的问题。你需要先定位是传感器,也就是声波部分的问题还是后端conditioning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4-12-05):
check sensor position  is OK or not?!

网友(2015-11-23):
超声波测距离不稳定

网友(2018-01-30):
10几厘米看起来像是余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