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MSIM610或以上版本仿真遇到SpectreHDL is no longer supported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4-30):
原因是这样子的,Cadence自己有做一个SpectreHDL用来描述模拟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是私有的开放使用的。然后有了开放的Verilog-AMS或者叫做Verilog-A的模拟与混合信号硬件描述语言之后,SpectreHDL自然停止开发。

自MMSIM61起,Cadence停止支持SpectreHDL改投入Verilog-A阵营。
因此如果你目前使用的PDK或者前辈的设计用到了SpectreHDL模型,你只有两个选择:
1)使用IC5141自带spectre
2)将原SpectreHDL修改为Verilog-A模型
不过据说两者还是有渊源的,所以修改起来也不是很难,下面介绍一下目前我发现的主要区别:

修改相应SpectreHDL文件为等效的Verilog-A文件,或者使用5141自带spectre。

通常这是电阻的AHDL模型出了问题,不过SpectreHDL和Verilog-A语法还算接近,所以修改还算容易。
例如module定义语法不同,前者是

  1. module  (端口1,端口2,端口3……)(参数1,参数2,参数3,……)
  2. {
  3. ……
  4. }

后者是

  1. module (端口1,端口2,端口3……);
  2. ……
  3. endmodule

例如热力学温度定义不同,
前者是$temp(),后者是$temperature。

例如节点语法不通,前者是

  1. node [V,I]

后者是

  1. electrical

例如analog语法不通,
前者是

  1. analog {
  2. ……
  3. }

后者是

  1. analog begin
  2. ……
  3. end

在例如模拟赋值语法不同,
前者是

  1. V(p,n)  <-  Expression

后者是

  1. V(p,n)   <+   Expression

另外建议Verilog-A的文件开头加上一句

  1. `include "discipline.h"

总的来说,举个例子,一个电阻的模型被修改成了Verilog-A格式如下:

`include "discipline.h"

module polyres_hdl (n2, n1, ctrl2, ctrl1); //(wr, lr, rtemp, jc1a, jc1b, jc2a, jc2b, tc1, tc2, etch, tnom, rsh0, rmaxvcoef, rminvcoef)
electrical     n2, n1, ctrl2, ctrl1;

parameter real lr=0.0;parameter real wr=0.0;
parameter real rtemp=($temperature - 273.15);
parameter real jc1a = 0;parameter real jc1b = 0;
parameter real jc2a = 0;parameter real jc2b= 0;
parameter real tc1 = 0;parameter real tc2 = 0;
parameter real etch = 0;parameter real tnom = 25.0;
parameter real rsh0 = 1;parameter real rmaxvcoef = 3;
parameter real rminvcoef = 0.33;

real dt, absv, vc1, vc2, tcoef, vcoef, r0, weff;

    analog begin
dt = (rtemp - tnom);
vc1 = jc1a + jc1b / lr;        vc2 = (jc2a + jc2b / lr) / lr;
absv = abs(V(ctrl2, ctrl1));
tcoef = 1.0 + dt * (tc1 + dt * tc2);
vcoef = 1.0 + absv * (vc1 + absv * vc2);
  vcoef = min(vcoef, rmaxvcoef);
  vcoef = max(vcoef, rminvcoef);
weff = (wr - 2.0 * etch);
r0 = rsh0 * lr / weff * tcoef * vcoef;
V(n2, n1) <+ I(n2, n1) * r0;
end
endmodule

补充内容 (2020-12-21 11:13):
Spectre、Verilog-A的主要作者Ken Kundert在2020年10月在TCAD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简要来说ADI一位工程师发现Verilog-A内建的Flicker Noise实现有bug,详见15楼

楼主:
参见
Modeling Diffusion Resistors Using Verilog-A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Modeling/diffusion-resistors.pdf

网友(2014-04-28):
赞一个,,,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
啦啦啦。、、。修改可以仿真了。。真是感谢啊~

网友(2015-05-19):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不行,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2015-06-22):
回复 网友B:

   仔细检查语法,要理解语法,不要照抄。不同PDK对电阻的描述可能不完全一样。

网友C(2015-09-21):
回复 网友B:

你改完后需要把文件后缀改成.va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2016-05-21):
Cadence 官方似乎有提供一个叫做 shdl2vloga 的脚本给Foundry,用于把resistor的SpectreHDL的模型转换为Verilog-A的。但这一文件似乎并未对用户提供。 不知道谁会有 shdl2vloga 这个脚本?相信一定会比我楼主位提到的手动修改要方便的多。

参考:
http://community.cadence.com/cad ... forums/f/38/t/29190

网友(2017-03-21):
万分感谢!!!!终于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了

网友:
厉害!但是我还是不太会写这些代码

网友D(2020-02-16):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搭建IC5141的仿真环境,正在导入smic18mmrf库,按照楼主所说,51是自带spectre的,我也确实是用spectre仿真的,可还是出现了楼主出现的错误,具体如下图。

楼主(2020-12-21):
Spectre、Verilog-A的主要作者Ken Kundert在2020年10月在TCAD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简要来说ADI一位工程师发现Verilog-A内建的Flicker Noise实现有bug
具体表现是:如果PDK的电阻采用Spectre模型的内建Flicker Noise实现,那没有问题。如果PDK的电阻采用Verilog-A模型的内建Flicker Noise实现,那AC Noise仿真没问题,但带CHOP仿真PNOISE仿真会出现上混频到CHOP频率的各个偶次谐波上的错误。

参见:
https://github.com/KenKundert/flicker-noise
https://kenkundert.com/docs/tcad20-flicker-noise.pdf

网友(2021-05-09):
谢谢楼主,问题解决,我这是有两个文件需要修改,不知道改完不能仿的同学是不是也有两个文件要修改

网友(2022-05-17):
感谢感谢,可以仿真了

网友(2022-06-22):
复制代码替换res.def文件就可以仿真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3-03-03):
提示语法错误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ERROR (VACOMP-2259): "electrical<<--?       n2, n1, ctrl2, ctrl1;"
        "/home/driverski/EDA_proj/PRJ_SMIC18mmrf/SMIC_018_MMRF/smic18mmrf/../models/spectre/res.va", line 4: syntax error.
    ERROR (VACOMP-1814): Maximum allowable errors exceeded. Exiting AHDL compilation....

检查了下,原来是前面的括号后面少打了分号。。。。。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搭建IC5141的仿真环境,正在导入smic18mmrf库,按照楼主所说,51是自带spectre的,我也 ...

同问,好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E:
纯小白,请问在IC617这样解决可以么,文件后缀名修改为.va后这样报错:Can not open input file `res_rf.de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怎么办呀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E:
纯小白,请问在IC617这样解决可以么,文件后缀名修改为.va后这样报错:Can not open input file `res_rf.de ...

+1 cant find solutions

网友(2024-07-12):
感谢,我复制的有一个错是因为一个analog写成Analog了,改了就能仿真了

网友(2024-10-13):
引用 网友E:
纯小白,请问在IC617这样解决可以么,文件后缀名修改为.va后这样报错:Can not open input file `res_rf.de ...

不用修改后缀

网友(2024-11-26):
牛,还真行了,发现和楼主用的res_rf应该是一个,直接复制过去改了内容(不改后缀)然后就可以仿真了。但仿真一次后又把res_rf改回原来的(本来不能仿真那个),既然不影响仿真,666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改完后需要把文件后缀改成.va

为什么把后缀改成va,显示找不到路径了

网友(2025-07-10):
非常有帮助,改完之后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十分感谢,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