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教如何将数据初始化进FPGA板子上的DDR3中!

楼主(2013-05-01):
小弟最近正在做一个FPGA原型验证,其中使用的数据较大,想将验证中使用到的数据存放到FPGA板子上的DDR3中以供使用,但现在却不知道怎样将这些数据初始化到DDR3中,恳请知道相关方法的各路高手给出宝贵意见,谢谢~~~(PS:使用的是xilinx ML605的板子)

网友:
1).  确定你能够正常驱动DDR3 (需要DDR3 controller+phy)
2). 如果你的FPGA上有SD卡接口,那就相对简单, 可以通过SD卡将数据加载到DDR中,
       SD卡在速度,容量和接口控制的复杂度上,比其他方式都有优势。
       测试数据可以通过读卡器读取或写入。 串口当然也可以,但是速度估计很难满足。
       USB接口也可以,但是实现起来复杂度大。

网友:
USB/串口/以太网/SD卡/FLASH/,所有掉电能保存数据或者能通讯的设备都可以用

网友(2015-04-14):
看完帖子,收获很大啊

网友(2015-09-24):
同问帮顶。如果二楼的大神能把(1)展开说说就好了

网友(2016-07-0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调用DDR 控制器来访问DDR,或者用macblaze处理器,逻辑例化axi master模式也可以访问DDR3

网友(2016-09-21):
有空自己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