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88E6218的GPIO中断吗?

楼主(2013-05-01):
   我配置好GPIO的相关REG后,用按键可以产生一次中断,但之后清了ISR REG,也读了CPU中断状态寄存器。   然后再次测试却无法再次产生中断,必须要断电后再试,但也同样只能产生一次GPIO中断。
   我设置过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中断,但情况也是一样的,希望有做过这个CPU的GPIO中断的朋友一块讨论一下

网友:
gpio自己的状态寄存器清了吗,要把一路的寄存器都清掉才可以

网友(2013-08-25):
你好 我也在调试6218 我是用jlink,裸机调试不会,是用ads可以调试么,还有就是一些初始化寄存器设置的值也不清楚,可以给个联系方式给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