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仿真没有任何结果?

楼主(2013-05-01):
spectre 仿真的时候,
没有任何warning和error
但是很快就结束了,而且也没有任何结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解答!!!

网友:
比如设定瞬态仿真10us,实际上及早就结束了(如100ps),说明有收敛性等问题。
具体要看你电路及仿真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电路问题,因为我仿什么电路都是这样的
有瞬态仿真,有直流仿真,都一样

楼主:
会不会是SPECTRE没安装好?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ADE 中的simulation 下的OUTPUT LOG始终是灰化的,
不知要不要重装SPECTRE

网友:
应该是软件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