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EDA软件都有哪些呀?

楼主(2013-05-01):
EDA软件都有哪些呀?我想选择学习呢。。。。

网友:
EDA软件太多了,IC流程里面每个步骤都有工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具够用就好, 搞清楚你要做什么先.

网友:
Cadence,Mentor,Ansoft,ADS……

网友:
了解一下就行了,软件个人一般是买不起的
玩破解的也行,但是版本会很低,而且有诸多限制

网友:
Modelsim Questasim VCS pRIME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