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中verilog代码参数传递的问题

楼主(2013-05-01):
实际verilog中利用参数传递对例化的子模块进行了wire类型的赋值,例子如下:module A;
...
B #(0) u0_B(...);
B #(1) u1_B(...);
...
endmodule

module B(...);
parameter PARA=0;
wire [1:0] sig=PARA;
...
endmodule

dc综合有报错,dc是否有相关的参数可以设置解决??

网友:
报什么错?

网友:
这种是可以综合的, 你把你的报告发出来看看, 还有就是你可看synopsys工具的帮助文档, 我记得在论坛里面有一个synopsys所有工具的文档,你可以参照看看

网友:
应该是其它问题造成的报错,传参数不会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设置的约束有问题,dc工具处理数据根据你设置的条件运行的

网友:
哦看到你的给的那个模块A里面有设置时间延迟,DC不能处理在主模块中的这样的延迟。你把上面的延迟去掉试试看。

网友:
analyze+elaborate,不要read_verilog

网友:
直接传参数  不行,以前有个设计 是直接传的参数,后来都改啦
可能有设置的选项

网友:
报什么错,例化B的时候参数是寄存器吗?应该为常数值

网友(2015-12-23):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2016-10-21):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题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