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学生作业 串行检测器 门级仿真波形出错

楼主(2013-05-01):
我们的实验报告要求写一个串行检测器 当检测到1111四个1或者超过4个1以上的数列时就输出1 否则就输出0

图像中行为级4个1开始输出1 而门级三个1就开始输出1了 而且门级有延时 大概是7.85ns

因为我的确是初学者 所以很多东西真的不懂 还有望各位高手细心指点 小弟心存感激

(如果有人指点 需要的我我可以上传report)

2,verilog代码

module Check1111(data,clk,clear,result);

   input data,clk,clear;   //输入信号data,时钟clk,复位信号clear
        output result;          //输出信号result
        reg x,result;           //变量寄存器x,输出变量寄存器result
        reg [1:0] state;        //二位状态寄存器
        reg [1:0] next_state;   //二位下一刻状态寄存器

        parameter S0=2'b00,     //为状态机的四个状态编码
                  S1=2'b01,
                                 S2=2'b10,
                                 S3=2'b11;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ear)
           if(clear)
             state <= S0;               //复位信号到来 状态赋值到SO初始状态
           else
             state <= next_state;       //时钟信号到来 将下一刻的状态赋值到当前状态

   always@(state or data)      //状态或数据流变化时

                         x = data;            //将data赋值到寄存器x

        always@(state or x)         //状态或寄存器x变化时
     begin

                case(state)
         S0 : if(x==1)
                 begin               //若x检测到1,跳到状态S1,result输出0
                                            next_state = S1;
                        result=0;
                                          end

                                  else
                begin                //若x检测到0,跳到状态S0,result输出0
                                            next_state = S0;
                        result=0;
                                          end

                        S1 : if(x==1)
                 begin               //若x检测到1,跳到状态S2,result输出0
                                            next_state = S2;
                        result=0;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 = S0;         //若x检测到0,跳到状态S0,result输出0
                        result=0;
                                          end

                        S2 : if(x==1)
                 begin               //若x检测到1,跳到状态S3,result输出0
                                            next_state = S3;
                        result=0;
                                          end

                                  else
                begin                //若x检测到0,跳到状态S0,result输出0
                                            next_state = S0;
                        result=0;
                                          end

                   S3 : if(x==1)
                 begin               //若x检测到1,跳到状态S3,result输出1
                                            next_state = S3;
                        result=1;
                                          end

                                  else
                begin                //若x检测到0,跳到状态S0,result输出0
                                            next_state = S0;
                        result=0;
                                          end
        default : next_state = S0;   //默认的状态为S0
                  endcase
        end

endmodule

3,仿真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est_for_check1111;

        // Inputs
        reg data;
        reg clk;
        reg clear;

        // Outputs
        wire result;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heck1111 uut (
                .data(data),
                .clk(clk),
                .clear(clear),
                .result(result)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data = 0;               //信号赋初值
                clk = 0;
                clear = 0;

                forever #100 clk = ~clk;  //设置一个5M时钟

     end

        initial
      begin
                  #50 clear = ~clear;    //在开始的时候复位端有效一次使电路赋初值
                  #50 clear = ~clear;

                        @(posedge clk)data = 1;  //在时钟上升沿到来的时候提供一段数据流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0;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1;
                        @(posedge clk)data = 0;

                        $stop;
        end

endmodule

行为级仿真

行为级仿真

门级仿真

门级仿真

门级仿真的延时

门级仿真的延时

楼主:
难道就没人帮助一下吗T^T

网友:
状态机编码建议使用one-hot编码
即:
S1 = 0001
S2 = 0010
S3 = 0100
S4 = 1000

然后你正好可以吧S4的最高位作为输出~

网友:
用一段式可能好点这里

网友:
可以试下用移位寄存器做
reg [3:0] a;
a <= {din, a[3:1]}
wire result = (a==4'hf);

网友:
1.截图不截信号名称.......谁知道什么是什么......
2.截图和代码对不上.........你5m的时钟在哪里,只看到一个周期20ns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你两个50ns的clear自反复位在哪里?只看到一个10ns的X和一个10ns的脉冲.....

在逻辑上,仿真结果与你的代码是符合的,没问题
state进入s3状态,到result输出是组合逻辑,必然少一个节拍
既然自称初学,用不好二段式的组合逻辑开节点,还是先老老实实先换一三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这个方法,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