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单片机能否胜任音频的采样,进行傅里叶变换

楼主(2013-05-01):
我知道dsp可以很快的进行傅里叶变换,但是单片机是否可以呢?会不会速度太慢,以至于根本无法持续运行?能否推荐几个计算速度强劲的单片机?谢谢!!

楼主:
路过的大侠说一声呗

网友:
我见过C8051有FFT的应用文档,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
即便可以完成,也是不那么方便,建议直接用DSP或者FPGA完成。

网友(2013-06-09):
stm32f4XX是带Dsp的arm

网友(2013-07-26):
8位的ATmega16做过64位的FFT,只要速率要求不高就可以。

网友:
一般位的单片机是不行的。

网友(2013-09-03):
估计要用STM32哦

网友:
pic18f系列的估计可以,你可以查查相应的资料

网友:
可以,这个我以前做过。选个指令周期和机器周期一样的单片机会执行的快点,重点是执行时间的控制。

网友(2013-10-06):
40Mhz以上,16位单片机大概可以能满足了

网友:
现在ARM干啥不行……当然如果ARM也算“单片机”的话。

网友:
音频范围一般为200-24KHZ,目前业界使用的采样率为32KHZ或者48KHZ。考虑到FFT算法,某些16位的单片机是可以实现一些简单的算法,推荐TI的MSP430

网友:
Cortex-M0,M3系列,已经是单片机了

网友:
可以的~快速傅里叶变换~

网友(2014-10-24):
单片机去干FFT,太浪费资源了,没有相应的硬件优化,会很慢的

网友:
做FFT这种事情,用DSP或者FPGA更好

网友(2015-03-03):
单片机能否胜任音频的采样

网友:
FFT的蝶代运算用简单的单片机,运算是很耗时的。当然,与你采样的数字频率有关。

网友:
傅里叶变换 改补习补习了.

网友(2015-05-29):
试验过一些单片机,后来放弃了,有成功的发布一下型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