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稳定性

楼主(2013-05-01):
设计一个LNA时,当考虑到电源和地的bondwire电感(均约为1nH)时,就会出现不稳定性问题(K<1),请问这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频带内吗?电源端加个大电容 会不会好些呢。

网友A:
用伪差分,加片上退偶电容,多个电源地PAD

网友:
輸出端加電阻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A:
用伪差分,加片上退偶电容,多个电源地PAD

大佬,可以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