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NFI NAND FLASH求助

楼主(2013-05-02):
本人最近在做ONFI NAND FLASH控制器,遇到些问题,求做过的大神帮忙,必有重谢!

网友(2013-08-01):
有问题直接问呗,一起谈论学习。

网友(2013-09-15):
400MT/s的传输速度的确需要一个专门的PHY,FPGA实现的话都无法采用IP提供商的GDS。
我们也打算将原来async接口升级到ONFI 3.0 和 toggle DDR 2。

欢迎大家讨论啊。

网友:
請問您遇到的問題是沒有辦法在FPGA上跑到哪個快是嗎?

网友:
是的,主要是接口速度问题。

我们以前开发的NFC IP是针对异步接口的,跑在40 MHz左右。
现在同步和Toggle最多支持到400 MT/s, 得需要专门的PHY来做数据采集和对齐。

网友:
如果是要在FPGA上實現的話,就一定要找到可以跑那麼快的PHY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在看Xilinx的一些IO资料,希望能有解决的方案。

网友B:
找到Xilinx FPGA解决办法了,使用IODELAY。
但是可能需要 warmup 过程,找到Delay tap。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B:
找到Xilinx FPGA解决办法了,使用IODELAY。
但是可能需要 warmup 过程,找到Delay tap。 ...

谢谢 分享,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