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K14.4 怎么设置操作系统、驱动和库文件???

楼主(2013-05-02):
表示找不到software platform setting。。

网友:
重新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安装的问题吧。。我选的system edition ,功能因该是全的,我记得12.1版本的时候在XPS界面上是有software和hardware的,现在只有hardware一个了,应该是弄的别的地方去了,我在SDK发现了一个BSP setting,里面是设置操作系统、库和驱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