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关于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library[已解决]

楼主(2013-05-02):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library ua11lschs12bdr_108c125_wc ua11lschs12bdr_108c125_wc

-library 后面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ua11lschs12bdr_108c125_wc这个是一个library的名字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要写2次

网友:
应该第一个是library名,第二个operating condition 的名字。这两个取了同样的名字,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介个样子啊 3Q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