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的help打不开...怎么办啊

楼主(2013-05-02):
help
help

网友:
你需要装Java虚拟机,如果你的系统是64bit的,那么Java虚拟机32和64bit的都必须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我弄好了
我把默认浏览器换成IE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2017-10-19):
回复 网友B:

   怎么弄得,能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