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bistarchitect Dual port ram issue ?

楼主(2013-05-02):
Hi, All

Does anyone get Mbistarchitect run Dual Port ram simulation issue ?

below is my RTL simulation(NC-Verilog) message.

** MEM_Warning: Read and Write the same Address, DO is unknown (          1300000 ps) in clock of BistController_SHTD110_128X25X1CM2_tb.E1.mem_block_SZTD110_128X25X1CM2_instance_0.SZTD110_128X25X1CM2_instance_0.ErrorMessage

## below is my MBIST dofile.

reset state -all
load library             ../SZTD110_128X25X1CM2.mbist
add memory model    SZTD110_128X25X1CM2
set bist insertion  -on
set controller delay 1
setup memory clock -test invert
set design name Controller -module          BistController_SHTD110_128X25X1CM2
set design name Collar     -module          mem_block
set file naming            -bist_model      MBIST_SHTD110_128X25X1CM2.v
set file naming            -connected_model MBIST_SHTD110_128X25X1CM2_con.v
set file naming            -test_bench      MBIST_SHTD110_128X25X1CM2_tb.v
set file naming            -script          MBIST_SHTD110_128X25X1CM2.dcscript
set file naming            -ctdl            MBIST_SHTD110_128X25X1CM2.v_ctdf
set file naming            -wgl             MBIST_SHTD110_128X25X1CM2.v_wgl
set write files            -gate            single_file
set scan logic
run
save bist -verilog -script -replace
report mbist algorithms
exit

## *.mbist library  as below.

model SZTD110_128X25X1CM2 (
    A6, A5, A4, A3, A2, A1, A0,
    B6, B5, B4, B3, B2, B1, B0,
    DI24, DI23, DI22, DI21, DI20, DI19, DI18, DI17, DI16, DI15, DI14, DI13, DI12, DI11, DI10, DI9, DI8, DI7, DI6, DI5, DI4, DI3, DI2, DI1, DI0,
    DO24, DO23, DO22, DO21, DO20, DO19, DO18, DO17, DO16, DO15, DO14, DO13, DO12, DO11, DO10, DO9, DO8, DO7, DO6, DO5, DO4, DO3, DO2, DO1, DO0,
    WEB,
    CKA, CKB, CSAN, CSBN) (
    bist_definition (
        data_out      DO (DO24, DO23, DO22, DO21, DO20, DO19, DO18, DO17, DO16, DO15, DO14, DO13, DO12, DO11, DO10, DO9, DO8, DO7, DO6, DO5, DO4, DO3, DO2, DO1, DO0);
        data_in       DI (DI24, DI23, DI22, DI21, DI20, DI19, DI18, DI17, DI16, DI15, DI14, DI13, DI12, DI11, DI10, DI9, DI8, DI7, DI6, DI5, DI4, DI3, DI2, DI1, DI0);
        address       A (A6, A5, A4, A3, A2, A1, A0);
        address       B (B6, B5, B4, B3, B2, B1, B0);
        write_enable  WEB low;
        chip_enable   CSAN low;
        chip_enable   CSBN low;
        clock         CKA high;
        clock         CKB high;
        tech          = FSR0T_D;
        vendor        = "Faraday Technology Inc.";
        version       = "201001.1.4";
        min_address   = 0;
        max_address   = 127;
        data_size     = 25;
        top_column    = 2;
        top_word      = 1;

        descrambling_definition (
            address (
                DSC_A0 = A0;
                DSC_A1 = A1;
                DSC_A2 = A2;
                DSC_A3 = A3;
                DSC_A4 = A4;
                DSC_A5 = A5;
                DSC_A6 = A6;
            )
        )
        read_port(
            read_cycle(
                assert CSAN;
                change A;
                expect DO move;
            )
        )
        write_port(
            write_cycle(
               assert CSBN;
               change B;
               change DI;
               assert WEB;
               wait;
            )
        )
    )
)

楼主:
Does any can give some comment ?

Is memory model with some mistake ??

Below is this DPRAM datasheet info.

       - Clocked address inputs and CSA(B)N to RAM at CKA(B) rising edge
       - Clocked WEB input pin to RAM at CKB rising edge
       - Clocked DI input pins to RAM at CK rising edge
       - Byte write or word write operations available

   Input Pins:

       Pin Name  Capacitance  Descriptions
       A[6:0]    0.006 pF     Address signals of width 7
       B[6:0]    0.006 pF     Address signals of width 7
       CKA       0.027 pF     Clock signal for addresses and CSAN
       CKB       0.027 pF     Clock signal for addresses, WEB, CSBN, and DI
       CSAN      0.026 pF     Chip select, active low
       CSBN      0.026 pF     Chip select, active low
       DI[24:0]  0.006 pF     Input data of width 25
       WEB       0.029 pF     Write enable signals of 1 bytes, active low

网友(2025-02-20):
你好,我也遇到使用DUAL PORT SRAM(DPSRAM)时,mbist controller会产生同时提供PORT A和B读写同一地址的问题,想知道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