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噪声模型里的求解公式有个小地方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3-05-02):
公式中电阻R1和电阻R2噪声电压公式求解不是很明白,忘大神给指导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下,对大神来说,应该是小问题,求指导

网友:
是不是表达式中Vn1和Vn2写错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这是一个串联-并联反馈,那么反馈网络等效到输入端就是R1//R2,由于反馈对噪声没有影响,所以输出的噪声应该是4kT(R1//R2)*(1+R1/R2)^2,化简后应该是Vn2^2*(R1/R2)^2+Vn1^2,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网友:
看某一个噪声源Vn,in对输出的贡献,其他噪声源设为0,求出这个噪声源至输出的传输函数H,则Vn,out*Vn,out=Vn,in*Vn,in*H*H, 对R2而言,H=-R1/R2;而对R1来讲Vn,out=Vn,in.
楼上说的对,公式中的Vn_R1和Vn_R2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R2到输出,你怎么得到传输函数为-R1/R2的???能给出你的推导么?

楼主:
我也感觉给反了

网友:
那么深奥,小弟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能给出H=-R1/R2的推到么?给不出,我可就认为你是根据结论给出的H喽。

网友:
首先Vn_bg, Vn_iin, Vn_r1都为0,则放大器输入一端为0(ref), 另一端输入Vn_r2, 利用虚短虚断的概念,Vn_r2/r2=-Vn_out/r1.这样就行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看明白了,但你的虚短用错了,应该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都为0.

楼主:
大神果然是大神,醍醐灌顶

网友:
回复11#。
R2一端接Vn_r2,另一端(虚短为0)接放大器,这样就严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样才能是满分。

网友(2015-09-16):
回复 楼主:

大神,你这篇介绍噪声的文章能不能给我发一下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