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ntaurus软件中tecplot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5-02):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学习sentaurus,我用tecplot显示sdevice仿真好的瞬态特性图时,tecplot可以显示二维器件的电子浓度,我想利用tecplot中的积分工具计算一定区域内的电子浓度积分,主要为了得到阱容量的数值。tecplot中的宏命令,积分语句为:INTEGRATE <variable-name> [<zone-set>] [NAME = <user-string>]。用户手册上没有例子,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积分语句到底怎么用啊,最好能给个例子,跪谢!

网友:
由于手头没有ST,但是我提个建议,帮你搞定那个积分项,你试试!

1。后处理的图形界面里,也能找到积分那个选项,你自己找找!
2。通过图形界面里的命令,选定区域和参量进行积分。

3。你最需要注意是的:选取区域的尺寸(单位);选择浓度的单位,关键是明白输出结果对应的(具体单位组合!是um还是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积分的选项,但是我选定一个矩形区域后,点积分,并没有把参数加进去,只是给出了区域的面积,没有对区域内的参量进行积分啊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 有一个宏script 录制的功能 在File-Marco-Record里面 你选择了以后 然后把你要做的操作记录下来(积分)  然后打开那个mcr文件,里面有对应的积分语句,看懂了以后,对应修改一下就好了。自己写语句太费劲了 这样省力气。下次直接运行这个宏就好了。
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2013-10-26):
请问你在打开tecplot_sv的时候有出现add-on加载错误的问题吗?我想打开.tdr文件不知道该用什么ad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