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最近碰到了几个问题,来请教下,大家各自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2013-05-02):
首先,是LDO中的误差放大器也需要补偿吗?一级的放大器不行吗?是不是这个放大器也一定要相位裕度满足,是不是它不满足的话整个闭环LDO就不会相位裕度满足要求。。。。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结构作为第二级输出的时候  ,如果想要一个比较稳定的静态输出电压(比如900mv,外界环境变化,也不会偏离太多)。因为第二级的增益也是比较大的,应该有100左右,是不是就需要像CASCODE结构那样做个共模反馈呢(当然这个电路是单端输出,跟那个有点差别)。我的问题本质就是因为输出阻抗大(增益大),由于上下管子的失配电阻的存在,会不会使电路输出电压不稳定,是不是一定要加个反馈。

楼主:
不是失配电阻,是失配电流的存在,打错了

网友:
愚见:LDO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大负载电容的放大器(两级或者三级),要输出稳定电压,即放大器要有稳定的PVT特性和一定的带负载能力,LDO本身一般都采用负反馈结构。所以相关的设计就要参考负反馈的要求。

网友:
“共模反馈”是双端输出时才有的!
LDO OTA都是单端

网友:
一级OTA也可以,只要增益满足要求即可

楼主:
我知道是单端,我的意思就是需不需要类似的反馈电路

网友:
个人经验是即使误差放大器PM满足,整体电路的环路pm还是很有可能不满足。
而误差放大器PM不满足,环路能满足的还没见过。但根据根轨迹理论是可以实现的。
根轨迹理论我也不是很懂。只有个概念。。。

楼主:
什么是根轨迹理论?以前没怎么听过,我是新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关于补偿和反馈的问题,一定是先有反馈后有补偿,没有反馈就不存在稳定性问题也就不用补偿了。2. EA本身不存在局部的反馈环,只是EA充当整体反馈环的一部分,你这里只是选择EA来补偿而已,当然也有用功率管作米勒补偿的。稳定性的判断只需要看LDO的整体环路的相位裕度。
3. 关于输出电压的静态工作点,因为EA本身处在反馈环中,其实际工作点取决于反馈环,而不是EA工作在开环条件下的那个静态工作点。比如说,当负载为100mA时,EA的输出电压要满足使功率管工作在饱和区(通常)下电流为100mA,它是如何满足的呢?就是反馈调节EA的两个输入之间的电压差(这里就产生了输出电压稳态误差)。说白了,反馈就是用来抵挡你说的外界环境变化的!
4. 你的EA结构第二级不是很合理,通常如果第一级是PMOS管作负载,那么第二级应该采用PMOS管共源放大,这样EA本身的失调就会要小一些。顶上三个PMOS可以做的比较匹配。你想想,如果第二级用NMOS管,开环静态下,第一级的输出电压估计VDD-VGS1(很高的栅电压哦)还得利用公式就算NMOS的W/L,算出来误差还不小。用PMOS第二级点,其过驱动电压和MP1,MP0是一致,你只需要根据两级的电流比设定W(L当然选一样的)就OK了。

说了这么多应该有点用。LZ的基础还需要加强哦,不过开始时都这样。好好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比你老多少。可以参考gray教材的稳定性那张,我还没看懂。一同学习~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即使你的OTA是稳定的,整个LDO不一定是稳定

网友:
要保证整个LDO环路稳定

楼主:
恩,目前大概知道了环路怎么稳定

网友(2013-07-01):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弟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