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中为什么要设定4kB边界啊?

楼主(2013-05-02):
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因为PC的内存是分页面(page)管理的,一般一个页面(page)大小是4K。加这个限制便于存储和管理。如果把PCIE的驱动改一下,一次DMA传输可以做到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因为访问内存的关系吗?和PCIE本身的通信机制有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