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估算失调电压后如何仿真?

楼主(2013-05-02):
一排锁存比较器(每个均带前置放大器),相邻两个比较器的正输入端相差4mV,负端为采样电压,由于输入管尺寸较小,3个sigma预估offset为20mV,这个失调电压如何加到这5个比较器上才能仿真出结果呢?都说这叫随机失调,两个比较器加20mVoffset好加,5个真的是随机加吗?比如第一个加20mV,第二个不加,第三个加-20mV……这样对吗?

网友(2013-10-13):
手动加只能仿某个特定情况,一般仿仿最坏情况。
像你那样大致是可以的。

网友:
当然是random加,用monte carlo仿真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