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请教轨到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例如一个三级运放,是否只要最后接的一级是AB类的输出级就能输出轨到轨?还是说前2级放大器输出的摆幅也有影响的?(当然偏置什么的之类都没问题的前提下),请各位前辈教教我吧

网友:
最后一级轨到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