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入virtuoso显示问题

楼主(2013-05-03):
本人刚学Encounter 在做好后导入virtuoso的时候为什么在Encounter里布的线都显示不了啊 我用的是smic13的库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65854490/QQ/WinTemp/RichOle/C4E@O$NFBCKWVT5II%7B((%7DMP.jpg 显示成这样了···望大侠指点

网友:
layer map的问题,搜坛子里的帖子,老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找到帖子了吗,帮忙给个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层显示问题没有搞好,就是在encounter导出GDS文件的时候,那个streamout 文件要自己根据LVS文件或者tf文件修改,就好了····具体帖子我也忘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