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UVM中如何模拟中断操作?

楼主(2013-05-03):
各位:
      打算用UVM设计一个验证环境,但是DUT要求在它给出中断的时候,验证环境要识别是哪种中断,并且给出相应的响应,比如配一些寄存器或者发送一些数据包。我只是刚开始接触UVM,简单的接口的话可以实现,但是这种交互比较多的,接口又不是很标准的,完全没经验,因此,我想来问问大家,UVM有什么办法处理中断操作么?

网友:
To handle interrupts using sequences:
a)    Define an interrupt handler sequence that will do the following:
Wait for the interrupt event to occur.
Grab the sequencer for exclusive access.
Execute the interrupt service operations using the proper items or sequences.
Ungrab the sequencer.
b)    Start the interrupt-handler sequence in the sequencer or in the default sequence.

Example
Define an interrupt handler sequence.
// Upon an interrupt, grab the sequencer, and execute a
// read_status_seq sequence.

class interrupt_handler_seq extends uvm_sequence #(bus_transfer);
... // Constructor and UVM automation macros here
read_status_seq interrupt_clear_seq;
virtual task body();
forever begin // Initialize the sequence variables with the factory.
@p_sequencer.interrupt;
grab(p_sequencer);
`uvm_do(interrupt_clear_seq)
ungrab(p_sequencer);
end endtask : body
endclass : interrupt_handler_seq

Then, start the interrupt handler sequence in the sequencer. The example below does this in the sequencer itself at the run phase:
class my_sequ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 // Constructor and UVM automation macros here
interrupt_handler_seq interrupt_seq;
virtual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interrupt_seq = interrupt_handler_seq::type_id::create("interrupt_seq");
fork
    interrupt_seq.start(this);
join_none
super.run();
endtask : run
endclass : my_sequncer

楼主:
那个,我想问一下,“@p_sequencer.interrupt"这个东西是需要定义的么,还是UVM自带的呀?
      另外,我这边的实际情况稍微复杂一点,DUT有两种接口:apb与ahb,apb是用来配置寄存器的,而ahb是给DUT传递数据的,以前DUT没加中断的时候是先使用apb配置,然后再用ahb传递数据。现在加了中断之后,需要验证环境在接受到中断请求之后再用apb重新配置一遍寄存器,同时ahb那边的数据传输是不间断的。
      这样的话,我要有三个不同的sequence,config_seq、data_seq与interrupt_seq,但是interrupt_seq就不能grap p_sequencer,只能跟config_seq抢,那,在apb_sequencer中,如何能接受到interrupt呢?也是”@apb_sequencer.interrupt"么?
      恩,还有,因为这次的中断只有一种情况,因此,DUT只提供给我一个intr信号,如果有个高电平脉冲,那就是有中断了。那么我该把这个信号放入apb的interface中么,还是用其他办法?恩,反正就是apb_sequencer如何通过这个信号来识别中断的问题。
      原谅我是小白呀。。。。

网友:
解决方案:
(1)把DUT的中断port通过virtual interface连接到apb sequencer的interrupt上,
        电平触发可以直接 wait(interrupt === 1'b1);
        沿触发只可以直接@(posedge interrupt);
(2)要想不让apb中断ahb的现有操作,可以把apb sequencer和ahb sequencer分开。
        lock和grab是排他性的

楼主:
非常感谢asic_wang的指教!
我还是有些问题不大明白。以下是我目前的apb_sequencer的代码:

class apb_master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apb_transfer);

  // Config in case it is needed by the sequencer
  apb_config cfg;

  // Provide implementations of virtual methods such as get_type_name and create
  `uvm_component_utils_begin(apb_master_sequencer)
    `uvm_field_object(cfg, UVM_DEFAULT|UVM_REFERENCE)
  `uvm_component_utils_end

  // Constructor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 new

  // UVM build_phase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 (cfg == null)
        if (!uvm_config_db#(apb_config)::get(this, "", "cfg", cfg))
        `uvm_warning("NOCONFIG", "apb_config not set for this component")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endclass : apb_master_sequencer

然后在test中为其指定default_sequence

class multiple_read_after_write_test extends base_test;
    `uvm_component_utils(multiple_read_after_write_test)
    function new(string name="multiple_read_after_write_test",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 new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demo_tb0.apb0.master.sequencer.run_phase","default_sequence",multiple_read_after_write_seq::type_id::get());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endclass : multiple_read_after_write_test

那么,(1)把DUT的中断port通过virtual interface连接到apb sequencer的interrupt上
      是否我应该在apb_sequencer中添加一个interrupt的变量(还是wire?)
(2)我看grab和ungrab的时候都使用了指针p_sequencer,嗯,如果只grab apb_sequencer的使用权的话,是否是应该是“grab(p_sequencer.apb_sqr)"?
      另外,关于interrupt和grab的使用,我还有些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能否指明哪份资料里面有详细说明,我查了UVM_1.1_class_reference中没有interrupt相关的东西,而uvm_users_guide_1.1中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关于这部分我还是从头补齐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1)把DUT的中断port通过virtual interface连接到apb sequencer的interrupt上
      是否我应该在apb_sequencer中添加一个interrupt的变量(还是wire?)
(2)我看grab和ungrab的时候都使用了指针p_sequencer,嗯,如果只grab apb_sequencer的使用权的话,是否是应该是“grab(p_sequencer.apb_sqr)"?

1. 感觉asic兄的意思是把interrupt相关的port,单独封装成一个virtual interface,连接/传递到sequencer,

2. p_sequencer就是启动当前sequence的seqr啊,为什么还套了一个apb_sqr,变成p_sequencer.apb_sqr? asic兄的意思大概是用两个apb_seqr,ahb_seqr来控制各自的sequence吧,那样也许需要加一个virtual_sequencer/virtual_sequence.

大家多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我理解了,应该是这样
2.我觉得要再包一层到apb_sqr吧,因为grab是排他性的,我是要求中断进行的时候,ahb那边的数据不要间断。p_sequencer不是指向virtual sequencer的指针么,如果中断那边grab了virtual sequencer,那么ahb那里怎么办?

网友:
    2 p_sequser.seqr的操作一般是用在virtual_seq里面。而我感觉grab操作一般还是放在具体sequence的body里面。其作为参数的sequencer自然就是它关联的p_sequencer,也就是它的parent sequencer

网友(2017-11-15):
传到sqr中控制,好方案,在UT中对中断的验证很有必要吗?通过直接读状态寄存器等标志位配置相关的寄存器不是也挺好吗?小白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