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蓝图模式为什么要用copy

楼主(2013-05-03):
在generator中,为什么要tr=blueprint.copy();
                                 gen2drv.put(tr);
                         而不 gen2drv.put(blueprint);

网友:
因为copy不带入约束

网友:
如果不copy:
     blueprint
   /       |       \
tr1       tr2     tr3....
所有的tr指向同一个blueprint
如果copy:
blueprint1 blueprint2 blueprint3...
      |                 |               |
     tr1              tr2            tr3...
tr会指向不同的blueprint。

网友:
copy的话是深拷贝,得到的新的东西,修改tr不会影响blueprint的内容
你put进去了,修改了也会影响blueprint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