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设计矩形波导到鳍线过渡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HFSS仿一个矩形波导到鳍线的过渡,过渡变换用的余弦平方变换
问问大神这个的边界条件应该怎么设啊?矩形波导和基片上的导带都设成理想导体边界还是? 还有导带在建模的时候用不用考虑厚度啊?
还有波导的长度是随便设一个值还是与过渡段长度或者其他什么有关的啊?

网友(2014-04-23):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鳍线,我想你一些关于尺寸设计的问题方便的话加一下QQ:1432181564

网友(2016-03-20):
导带可以不设厚度 直接良导体就可以了 至于过度部分一般要考虑波导a边和b边的变化来实现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