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急求助: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请问一下,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写在了内部pin上,产生的影响会是怎么样的?
是自动转化为max_delay的设置了?
还是被忽略掉了?

具体的情况是IP约束原本是写的到get_port的delay,IP放到设计里面以后,对应的port就变成了内部的pin,如果层次太多,追起来比较麻烦,因此直接改成了get_pin

网友:
首先你要弄清楚port and pin 的定义, 顶层模块端口称为port, 内部模块端口称为pin,当你的IP 放入另一个模块内部的时候, 对应的port就成了内部的pin了,至于你定义的input and output  和在顶层定义的效果一样的,不会转换成max_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放到设计里以后,如果已经是最终应用状况了,这些约束是不是可以去除?
    我担心保留这些约束会导致错误的timing报告,也就是说,在减去原来的input_delay/output_delay的值的情况下,计算实际延时,会不会容易导致时序报错

   一般的做法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不管是应用还是哪一步,你把input_delay and output_delay都加入到你的时序约束里面对你时序来时是好事, 不加才是坏事。 因为你的信号从IP出来连接到上一级系统里面,这之间的信号是有走线延迟,如果你不添加input_delay and output_delay的话,工具综合出来的延时(模块之间)会对你的PT分析来说有可能就存在setup and hold 违例。 一般一个标准IP和外部的系统相连接的话,都会设置input_delay and output_delay来约束接口时序。因为和外部的系统相连,你看见的只是一个接口信号而已,你不知道接口进去对方是怎么处理的, 所以设置接口时序来保证两者之间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现在就是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