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门级网表文件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有经验的人,如果我对综合后的netlist做时序仿真,出现很多X不定值,这个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如何纠正?叩谢

网友:
出现了X,应该是有时序问题

网友:
引起X态的原因很多,常见的是setup timing violation 和holdup  timing violation,有些可能是电路的毛刺引起的X态,X态传播严重的情况下会使clock以及大部分信号都有X态

网友:
综合不修hold time,所以如果你带延时信息仿真,多半是要出X的。
综合后的net做带时序方针没什么意义。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感觉应该还是自己的设计有问题。不知道楼上所说的“综合后的net做带时序方针没什么意义”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没意义呢,难道直接在板子上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带时序的仿真就是为了看看时序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时序要到layout做了CTS后才能确定。综合后的时序只是暂时的中间过程,而且综合不修hold时间,hold时序违例出X是正常现象。
综合后只要看看时序报告,没有setup违例就代表你的电路能跑到这个频率,以后的事丢给后端继续努力。真想验证时序,要在CTS后做PT+带时序仿真。

网友:
无法理解综合后的“门级网表”怎么可以做时序仿真。门级网表里只包含电路的罗辑结构(有哪些门,这些门是怎么连接的),但时序仿真要求电路中每个元素(门和线)的延迟都能够知道,门上的延迟可以做合理的假设,线上的延迟则无从知晓。只有拿门级网表做完technology mapping和place&route之后才能做时序仿真。

如果楼主只是做一般的功能仿真中出现很多X,有可能是有的信号没有给初始值,可以加个全局的reset信号,reset的时候给信号初始化。

网友B:
综合后的网表90%以上会有X态,没修hold嘛,没必要仿真,实在要做,需要做些特殊的处理.

网友(2016-06-03):
回复 网友B:

   大神。需要做哪些处理啊。我现在也遇到了x态。我之前做了比较小的网表的仿真,过了,和rtl一致。现在这个比较大,就出了不定态了,但我这个项目没必要分析时序,就没带sdf。请问要做什么处理啊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B:
综合后的网表90%以上会有X态,没修hold嘛,没必要仿真,实在要做,需要做些特殊的处理. ...

请问下大神,我现在也遇到了网表仿真出现很多x态的问题,并且网表中没有加sdf,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如果正常,我是CTS+PR之后再跑网表仿真吗?这个时候再跑是不是应该功能正确了呢?如果不正常,是否我的设计出现了问题?我是在一套源码的基础上进行的添加和修改代码,源代码综合之后仿真网表结果和RTL仿真一致,这种情况是否是我的设计出现了问题?

网友(2021-12-21):
支持一下7楼的说法,如果是功能仿真,信号不赋值初值,或者没有复位,modelsim仿真会出现很多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