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yway smashs时level的选择

楼主(2013-05-03):
如题,用milkyway做FRAM的时候报有pin找不到,然后进行smash,level填的比较大,结果能找得到
但是生成的结果也特别大,想问下各位大牛,这个level怎么定义呢?是怎么计算得出来的呢?

网友:
自己查看需要几层level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要么在顶层添加pin及Ptext,这样就不用sm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指的是打开gds直接编辑添加text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