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PAR后Maximum frequency 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3-05-03):
求助各位高手们,我现在模块逻辑工作的时钟频率为153.6M,这个时钟是由245.76M的时钟输入DCM,然后分频得到。但是我在PAR(ISE版本为14.2)后,给出的Maximum frequency 为144M(减少chipsope信号数量和深度可以提高到170多M),下板(片子为xilinx的K7系列)后抓数据偶尔对偶尔错,请问只是时钟达不到要求的原因吗,如果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ps:原先模块逻辑工作的时钟频率为78M时没出现这种情况,逻辑功能都很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描述,应该就是时钟达不到要求,寄存器的建立/保持时间不满足造成的。
    解决办法:1.添加时序约束;
                        2.par完成后,查看时序违例的路径;
                        3.可以通过拆分大的组合逻辑,添加流水,寄存器复制降低端口散出等方式优化时序;
   如果造成时序违例的路径是由于Chipscope的深度和宽度,那就只能降低chipscope的采样深度或者采样数据的位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我也发现我把chipscope的深度和位宽什么的改小,PAR出来的时钟就上去了。今天还做了个实验,不加cdc,PAR出来的最高频率是660多M,看样子是chipscope的问题了~谢谢啦